2.1音箱全是电流声,不接信号就没有,接了信号就有

楼主(2011-10-31):
2.1音箱全是电流声,不接信号就没有,接了信号就有
用的是TDA8510J的芯片,运放是4558p的,线已经换过,主滤波电容换过,音量旋钮换过,输入接口也换过了.
在不接输入信号的时候就没有电流声,接入信号听见的都是电流声,歌曲的声音一点也听不见。电流声会随着音量调节旋钮
旋转而改变
接下来就不会了,特来请教各位师傅们,应该查那里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TDA8510J是好是坏的。我量了一下供电12V有。就是输出有5V的电压,是不是坏了啊?

网友:
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刚开始以为是前级坏了
把前级与后级断开把信号直接加到后级 还是故障依旧。那个音响没修好!真是可惜了~!
哪位高手来说说思路啊~~

网友:
查一查功放4558p的问题吧,看看有没有回路~

网友:
检修思路如下:
遇到交流声,首先调节音量电位器、其他电位器,看看交流声音量是否有变,如果有具体检查前级,有示波器的前提下 观察下电源供电波形(先保证电源是好的)
如楼主说的,确定为前级故障,检查信号放大电路及反馈回路(重点) 还有旁路电容

网友:
先换一个音源输入试试看,不会是那个输入的信号源的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弄好了没有,遇到过这个现象,查了半天,原来发现是信号线出问题了,换条信号线就ok了。

网友:
换好点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