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充电短路问题

楼主(2011-10-31):
一台东芝A300的电脑(KM-UO E255400  94V-0),最开始是插可调电源,无待机,拆机发现保护隔离一场管烧毁。换后,开机正常,后来发现一问题,就是插上电池,再插电源,短路。单电池或电源开机正常。后仔细检查充放电电路,无短路现象,后再换了充电IC(24721)和充电上下管,效果一样。。。求解,现在该往哪考虑?什么可能性最大?谢谢。。。

网友:
MOS管短路的多 仔细量量

网友:
你是用可调电源就短路吧。试试原装的电源。

网友:
二楼正解  .可以量一下

网友:
试试原装的电源

网友A: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想想为什么叫保护隔离,保护什么 隔离什么!  想明白了就知道该怎么下手了,插上电源就大电流  就等于是电源的供电直接进了电池,你要分清楚短路和大电流的区别,短路就是电压被拉低到最低,大电流的时候电压被拉低,但还没到最低,这些都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想想为什么叫保护隔离,保护什么 隔离什么!  想明白了就知道该怎么下手了,插上电源就大 ...

哇,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把放电的这个场管一拆,充电正常了,非常感谢,谢谢。。。。怎么早先就是没肯定是这个问题呢。。唉。。。。

网友:
是短路么?还是电容充放电

网友:
问题准确的来说,是先插电池,再插电源后,电直接进入了电池(电压拉底,电流很大,误以为是短路),但直接在板上测,那些场管都是好的。。。。现已经好了。。。。。

网友:
是啊!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