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供电 NCP5392p

楼主(2011-10-31):
1pin en无电压
34pin 12Vmon 电压为1.5V左右,12V经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后只有1.几V,是否正常?
35pin 5V电压正常

网友:
37pin只有0.5v左右
38pin无
34pin有1.0几V
请赐教

网友:
上拉电阻为10K,下拉电阻为1K,会不会有些偏低呀,主板是DELL G45M03,哪位有图,请帮一下忙吧,先谢过。

网友(点评):
按你的阻值计算,12V一分压,1点几伏完全正常啊

网友:
哪位有图,请帮一下忙吧

网友:
现在芯片的供电正常了,我觉得你应该先量一下EN的对地阻值看看怎么样先。当然想要EN有电压,那当然要求内存供电桥供电之类全部正常才行。也不排除是U座或者桥脱焊引起的。

网友:
12Vmon 电压为1.5V左右,正常
查E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