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上面出现纹条闪烁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1-10-31):
17寸大水牛CRT显示器上面出现纹条闪烁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看了各位师傅的指导,拆开后是发现有一个1000UF 25V的电容鼓包了,换了就好了,在发贴之前正准备拉去给人家维修呢,想不到有各位师傅的帮忙就搞定了。为了省了几十块钱,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师傅!!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6133-1-1.html

网友:
场输出集成块引脚是否开焊,周围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场扫描有电容变质,或虚焊

网友:
把场扫面的电容换掉

网友:
场块泵电源电容失效。

网友:
场扫r描部分的问题居多

网友:
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场幅不够,上面说的很详细了,换电容,呵呵

网友:
先加焊场IC,如果还不行换掉泵源电容,你会有惊喜

网友:
场块虚焊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拆开后是发现有一个1000UF 25V的电容鼓包了,换了就好了,在发贴之前正准备拉去给人家维修呢,想不到有各位师傅的帮忙就搞定了。为了省了几十块钱,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用户来这问的。。。。实话实说我最讨厌外行用户自己上网找资料修不好了来找我修。一开口还好像他才是师傅。

网友:
把场芯片换了就OK
也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我看啊   是你运气好

网友:
本人也是搞电脑的,只是不修CRT显示器,平时客户拿来都是拿去给同行修的。

网友:
里面可能是哪个芯片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