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有疑难杂症SOS

楼主(2011-10-31):
这个图是今天修的一块板! 是神舟HP510的板。  这个板不触发, EC的LID信号只有1V。上拉电压没的。 上拉电压出来的控制信号是这个VIN_SW   这个信号就是图上这里出来了的! 那个D14是坏的,我换了个AC到C的二级管就烧了 。换几个烧几个! 量后级都没短路!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有那位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二极管也是有规格的 ,譬如,耐压,耐流,不知道这点有没有注意 。。。。

网友A:
多板是VIN——SW短路,所以上一个烧一个

网友B:
上面图的管子是稳压管,不知道实物是不是。。

网友C:
找个一样的管子代换吧。。。。

网友:
这个机之前是开机掉电。拆出来就成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板是VIN——SW短路,所以上一个烧一个

我量过这个信号,量到那些控制脚都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图的管子是稳压管,不知道实物是不是。。

是稳压管,他是个三脚的稳压管,图上能看出他是怎么走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一样的管子代换吧。。。。

换过了。 我找一样的板换了俩个 一通电就烧掉了!

网友:
还有这个管子烧了之后我量过A脚通AC脚的没问题。AC通C脚的二级管就烧了!

网友:
帖子都沉了!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