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2的通病加怪现象

楼主(2011-10-31):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M212,拿来是不能接适配器,接上就掉电,用电池正常。一拿到就很兴奋,又有钱到手了,因为知道这是通病,于是拆机后加上电容(我加的电容是330黑色的,以前也修过这样的加的是一样的,因为这次没找到一样的就用的黑色的,不晓得是不是这个问题影响到的),装机测试OK了,接上适配器不掉电了,运行一切正常,用过一段时间后,当我拔掉适配器,问题出现了,咚一声弹出一个报电池电量过低(大概意思),再接上可调电源一看,电流有充电电流,仔细一看电流没摆动(电池没电在充电情况下电流应该摆动的)再仔细一看,不摆就不摆,一摆就一下掉在0A再跳到2.5A,反复这样。看了电池情况,显示在充电中电池电量3%,但是电池符号上面有一斜杠“\”(电池坏一般是一个“X”),电池电量怎么也不上去。于是就关机准备再拆下来看一下,结果关机状态下,电流显示一直停在2A(也没摆动),冲了一会儿,在进系统看,电量在30%了,证明是冲进去了的,再看电池,电池符号上没有那一斜杠了,显示在充电中,又用了一会儿,没想到电池电量在下降(还是显示在充电中),系统换过,驱动全是官网的。不想动主板,希望哪位大侠帮忙一下看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是不是我换的电容不对?

网友:
有可能是的   你只加了几个电容而已    多加几个吧

网友A:
以前也是有过这样的只加了2个330就好了。我现在不掉电了,只是在开机时不能充电,我再坐等一下,看有没一样的情况,要是电容问题再去找一样的换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是有过这样的只加了2个330就好了。我现在不掉电了,只是在开机时不能充电,我再坐等一下,看有没一 ...

才2个啊     加6个试试看

网友:
那个大电容的容量貌似是1200  ,如果换330最好换4个

网友:
换4个看看把

网友:
以前不是有个老手换了8颗上去了,还有叠加的

网友B:
  4个都有不稳定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个都有不稳定的时候

好了,我把CPU背后加那两个取下来不要了,在CPU边加了两个原装的330的现在就没问题了,也能充电了

网友:
现在好了,就是加在CPU背后那两个全纯黑的330有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换6个330的

网友:
  多加几个没试   稳定点!!!

网友:
高手遍地有,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