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开机跑00FF 点不亮!

楼主(2011-10-31):
      客户说 ,他想升级下R40的电脑 独立显卡的, 就换了个CPU(迅驰的)装起来就没有显示了  ,后来换回自己的CPU 也是没显!我插诊断卡一看 跑00FF  电流跑到0.5几的样子 不动了     CPU几乎没温度   量了下CPU有0.97的电压  不上CPU  0.7几的样子  ,我换了CPU 还是一样的,其余的供电都是正常的   不知道是那出问题了  ,谁过这款机啊   ????

网友:
呵呵,你查一下,CPU的电源管理芯片的PG。。我以前也有遇过类似问题,你看看PG的电压,是进来的PG。。。

网友:
CPU电压管理芯片这么多的脚  那个脚是进来的PG信号啊  电压大概是多少伏呢?假如PG有电压 或是没电压 ,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还可以详细介绍点么???

网友(点评):
要不你截张CPU供电芯片的图出来我指给你看看,有可能是在跳变。。。。

网友:
看看复位有没有出来,没有就看南桥的两个电源好信号

网友A:
CPU供电搞坏了

网友:
这样说没有用 你直接放电试一下 不行再查U的外围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搞坏了

CPU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查CPU供电,时钟,复位,PG3大工作条件,AD线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CPU供电,时钟,复位,PG3大工作条件,AD线是否正常

CPU供电芯片换了还是不行   ,(时钟,复位,PG3大工作条件,AD线是否正常  这些东西怎么去查啊 我就有 烙铁  风枪  BGA    示波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