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示器电源IC,63952是什么型号的IC

楼主(2011-10-31):
今天接到一台SANC的17显示器,故障是不通电,进检查可以确定是电源IC坏,那IC是小6脚封装的,SOT-26封装,
IC上只有63952几个印字,百度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IC是什么型号的,有知道的说声,或者可以带换的都行

网友:
IC型号是OB2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