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31):
昨日接到一DV5机器,有待机,不触发,3vpcu 5vpcu都出来了,power button有3V电压,按下后EC第19脚NBSWON1#有跳变,但EC送给南桥的90脚DNBSWON#1却没有跳变。

测量EC供电由3vpcu提供的3vVCC已经到位,32,768KHZ晶振已经起震,37脚ECRST、127脚LID_EC#、86脚ACIN都正常,目前看最有可能得是EC本身损坏或BIOS程序出了问题(此机器EC CODE在BIOS里),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顺序,先刷了BIOS,最终机器亮了(这个过程倒是说的简单其实中间前前后后共刷过8个BIOS最后一个才亮机的,前面几个虽然走码了但是不亮机)。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过一例..很闷的是我事先没想到BIOS问题..直接按了EC还是不行,然后才想到刷BIOS.

网友:
q 我来坐坐沙发,呵呵,顶

网友:
HP的机器BIOS是容易坏的。

也不是奥

网友:
不触发刷BIOS也能好学习了

网友:
刷了8次 你那程序8次都不一样?

网友:
维修的流程掌握的到位!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你应该发到原创区啊  哈哈

网友:
HP爱出这些毛病,不过这是我们搞维修的福音。

网友:
思路清晰,果然是高手!!!!

网友A:
37脚ECRST、127脚LID_EC#、86脚ACIN      这几个都是什么信号管什么的?

网友:
版本不对吗。。

网友:
好吧,前几天,TMD 也是不出DNBSWON#  换了N个芯片,还是不出。唉。放弃了。。。下次也刷BIOS了!

网友B:
那来的那么多BIOS啊?还8个?是不是你没刷好呢

网友:
不触发刷BIOS好的蛮多的呢

网友:
所以刷bios最好是看pcb版号刷

网友:
HP DV4 DV5 很多统货主板 不开机都是刷BIOS 就好

网友:
HP机BIOS多,用的人手也多,没事动BIOS,已经修过好几台这样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脚ECRST、127脚LID_EC#、86脚ACIN      这几个都是什么信号管什么的?

这几个分别是EC的复位、休眠开关给EC的信号、电源适配器插入的信号,都是EC发出DNBSWON#的必要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来的那么多BIOS啊?还8个?是不是你没刷好呢

先上国外官网找了几个挨个式了都不行,虽然能开机了,但是不亮,然后又在论坛里下了几个也不行,最后在驱动之家下了一个,解包后有两个,第二个刷完才亮机,惠普很纠结的,很多型号中文官网都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脚ECRST、127脚LID_EC#、86脚ACIN 这几个都是什么信号管什么的?

Ecrst给Ec复位的,lid_ec#是机器处于休眠状态,如果此信号被拉低会导致不触发。acin交流电输入信号,这是Ec的工作条件。

网友C:
Hp官网提供Bios,楼主您的存储芯片难道坏了吗?刷了8次很强大,做维修就是要坚持,赞一个

网友:
咱们干维修的,刷这个应该是有些心得的,官网提供的几个挨个试都不亮机,国内官网又没有,只能无头苍蝇乱撞,没有那个PC厂家会考虑我们这些维修者方便的,这个很无奈了,一下午的时间就是这样浪费的,而且还是个同行活,收不了几个钱!维修者的无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官网提供Bios,楼主您的存储芯片难道坏了吗?刷了8次很强大,做维修就是要坚持,赞一个

咱们干维修的,刷这个应该是有些心得的,官网提供的几个挨个试都不亮机,国内官网又没有,只能无头苍蝇乱撞,没有那个PC厂家会考虑我们这些维修者方便的,这个很无奈了,一下午的时间就是这样浪费的,而且还是个同行活,收不了几个钱!维修者的无奈呀。

网友:
一般都是先软后硬。

网友:
新手问一下,不触发刷BIOS能好是不是因为这个机器BIOS也参与了触发?

网友(点评):
可以简单如此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脚ECRST、127脚LID_EC#、86脚ACIN      这几个都是什么信号管什么的?

那是EC工作的条件  EC复位   休眠开关    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
那是EC工作的条件  EC复位   休眠开关    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
这机器有这么多的BIOS吗?8个很夸张啊。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你有八种不同版本的BIOS吗,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
LZ你的DV5的BIOS可以再传上来个吗?我的时因特芯片组,独显的,英伟达显卡。谢谢了

网友:
我的也是刷了你上面的给的那个BIOS之后可以开机了,机子也可以工作了,就是屏不亮,外界也不行

网友:
qt6.pdf好多空白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