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地回来第一次发帖(简单维修海尔W18外接显示,内屏无显)

楼主(2011-10-31):
前几天一朋友拿来一台海尔W18的笔记本,说是开机外接正常内屏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我接过手插上可调电源,一看待机正常,一按开机键,电流一路飙升,连续跳变了几次最后到1.07A停住了,屏幕没显示,心里想,这一定是显卡问题了
这时,我没有急于拆机,这次把外接的接上,再开机,这次电流还是一路飙升,跳变了几次 外接显示屏亮了,内屏也亮了,但是我关了机之后,再开机,就外接正常,内屏无显了,重复试了几次,都一样
这下就拆机吧,拆开一看,靠集显的,这下郁闷了,哎,还是打开图纸,先测试一下LVDS吧
测完LVDS信号对地阻值都正常,于是,J经过几次开机测量,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就是+3.3s_lcd  在内屏能正常显示时是有3.3V电压的,不能亮起来是0.7V电压, 根据这个,我翻开图纸找到了+3.3S_LCD的来源是3.3VS 通过P沟道的Q40导通后产生的,但是Q40的导通又是通过一个N沟道的管子Q2,要Q2能导通就要UG>US ,要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这个信号了ENVDD,紧跟着,我就查到这个信号是直接通过北桥发过来了 ,中间没有任何元器件,这时候,我先测了一下这个点的对地值400多,正常啊。先不管了,在开机测试一下这个点的电压,屏幕不显示时0V ,在重复开几次机,内屏终于有亮了一下,这是再测这个ENVDD的电压3.3v正常啊。这下郁闷了,先上BGA,10多分钟过去了,拿下了在开机测试。故障一样,这下麻烦了,(心里想,北桥挂了)休息了一会,在看了一下Q2的电路。哈哈,行了(有招了,不用换北桥了),要想Q40导通还不简单,去掉Q2,在把Q2的D S集接通不就行了吗,这样Q40 S的电压通过R203(47K的电阻直接到地了),这样就Q40的S 到G就有电流流过,也就有电压了(应为R203的阻值很大,所以Q40的G段电压很小,远远小于S段的3.3V 这样就满足了P沟道场官的导通条件UG<US ,所以,D段顺利的得到了+3.3S_LCD.
现在再开机,海尔的LOGO ,每次都顺利的显示出来。
初次写帖,写的不好

网友:
假设一开始ENVDD是没电压的,,那Q2就是截止,Q40的G极有得到一个电压,然后Q40是导通的就有3.3V的LCD供电
如果ENVDD是有电压的,那么Q2就导通了,Q40的G极相当于接地,这时候,Q40应该是截止才对,不会有3.3V的LCD供电输出
但楼主说直接把Q2的DS短接会有电压,,就让我想不明白了
又或者是我理解错误了,,,

网友:
Q40是P沟道的管子,导通条件是UG<US,

网友:
有个小小的疑问,就是把这个电压改后会不会影响开机的瞬间机器白屏。

网友:
楼主好思路,呵呵,下次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的,就是本本特耗电,屏幕不能自动关闭,不能节能,哈哈

网友:
楼上说的,   假设一开始ENVDD是没电压的,,那Q2就是截止,Q40的G极有得到一个电压,然后Q40是导通的就有3.3V的LCD供电
说明:Q2如果不导通上面就行成了悬空电路 ,  悬空电路各点的电压是一样的。所以Q40的s级是3.3vg级是3.3v  场管不该导通吧

网友A:
你直接可以吧q40的g拉低 就行了 开机不会影响的 也会白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可以吧q40的g拉低 就行了 开机不会影响的 也会白屏的

放心吧,不会开机白屏的,

网友:
开机会不会白屏  要看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是不是一路信号

网友:
楼主维修好思路啊!

网友:
长治笔记本维修 支持LZ,没培训前可能LZ不会这么用心的去查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