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怪故障求解,从一条线到回扫线再到左右双画面

楼主(2011-10-31):
现在是左右各一个画面,求解是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驱动问题

先扣分,再灌水直接删除!

网友:
左右两画面是行,一条线是场,,,故障还不小,,,、修它没有什么意思了,,维修费太低了,,

网友:
重新刷程序

网友(点评):
如果是CRT,跟程序没关系。

网友:
版主这也有刷程序的吗?

网友:
修他只为练手,110v vga接口是那种两排15针串口的那种

网友:
你的故障应该是行幅过大,且整个屏幕都大吧,且不可调,检查行扫描+偏转校正电路!

网友:
我不接vga信号时 屏幕中间一条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