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穿越火线画面会轻微晃动

楼主(2011-10-31):
有个客户在我这里装了台电脑,主板是V星880,CPU是x250,显卡是蓝宝石6770,就是在玩穿越火线的时候,画面偶尔有轻微的左右晃动。换了系统、重打驱动也没解决。以为是电源问题,换了很多电源,后来换的电源是技展白金版额定功率时350W的,还是不行。现在装的是WIN7系统望高手赐教。

网友:
主机没问题 没想过显示器吗?

网友:
进游戏后,改游戏显示画面的分辩率试下

网友:
以前有个朋友在我这组了个机器,玩CF花屏 退出来就没来了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事吧

网友:
cf游戏的问题 啊 不管你啥机器 如果不花钱买外挂 别玩那个鸟游戏啊 我猜测外挂和腾讯勾结坑害玩家。

网友A:
那个显卡要独立供电 看看独立供电的线插了没有 。分辨率可能性不大,显示器也估计不会有问题。V星880带是集显的板子,估计是小芯片的,换个不带集显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显卡要独立供电 看看独立供电的线插了没有 。分辨率可能性不大,显示器也估计不会有问题。V星880带是集 ...

显卡的供电没问题。

网友:
说不好,主板不稳定的可能性较大,换块板试下。。。。。。。。。。。

网友:
应该是屏幕分辨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