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跑49

楼主(2011-10-31):
接了一台还挺新的T40 开机报警 一长两短。心想就是显卡的问题了。拆机测试跑马卡跑49.4A 压着压卡也没有反应。先加焊吧 结果还是跑49. 心想估计不会是显卡的问题了把 。 测试电压都没问题。换个BIOS试试 不行。换安全芯片 还是不行。接着换显卡结果还是不行。 兄弟们一起帮着看一下。
芯片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搞不了的啦。碰到很多块。。。。什么 修都是问题依旧。。。换主板呀。也不贵。

网友:
把pc卡芯片拿掉试试

网友:
跑49是显卡不过,也就是显卡的工作条件未满足,再查查工作条件,打下时钟有没有

网友:
五楼.请问时钟测哪儿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查周围元件

网友:
重新换个显卡

网友:
49应该是PCI总线的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