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CQ 510求救

楼主(2011-10-31):
接一二修的CQ 510  大面积进水的机器  客户已经在别家修过了  说修不好了  拿来要我们看看  废话不多说了  拆机  看板子已经没有进水的痕迹了  上家动得地方也不少 连待机3 5V都没有搞定 我先测试一下 EC 南桥  网卡 USB电压转换芯片都已经短路了  将这些芯片拿掉  待机3 5V的管理IC TPS51125更换全新的 MOS管也短路了 全换  待机3 5V正常出来  换全新的EC 和SB  机器不上CPU 自动开机0.21左右 过一会掉电 这个板子夏天的时候修雷的比较多  自动开机是正常现象  这个时候测试  +V3S +V5S没有产生 这两个电压是因为R770 R781进水变质 同时和+VBATR断线 将这些故障都处理完 +V3S +V5S电压正常产生 U24的7脚正常输出高电平的PWR_G00D_3信号 以为板子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就上U 测试  结果 上U测试  开机电流上到1.4 左右 用好的板子测试U T1500是OK的 怀疑VCORE IC不正常 换了一个涛声依旧  又重新换一个NB GM960故障依然 时钟IC也替换了 测试主板未找到有短路的元件  现在没有思路了 恳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看看 啊  我顶

网友:
路过 看下朋友们的发表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给个思路啊

网友:
不上内存电流是多少?如果差别比较大那就是还有短路的,如果差别不小就看下显卡,你CPU座子有进过水没?

网友:
此板子今天下午搞定  是北桥供电的一个0欧姆电阻变质了  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