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1804报错

楼主(2011-10-31):
Thinkpad E40  1804报错 :
前天收到一台Thinkpad E40 说是网卡用不了。也不知道客人什么搞坏的。不管。。
拿机器来看。开机的时候,网卡灯就一直亮绿。就知道是网卡芯片坏了。拆机量网卡周边电容,果然短路。还发热。
今天订一个一样的芯片回来 RTL8111DL。。。。安装上去。。。。装机测试。。开始是进入系统。没认!!!!
不会吧。没焊好。。。再重新加焊一下。。。。再装机。。开机。。提示报错1804  后面的意思好像是。网卡什么报错的。。。。这回死定啦。。。把主板电池放电也不行。。。。不知道这种要不要刷BIOS还是什么搞。。。。。。有高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没。。

网友:
破解大法试下了,也许会行!

网友:
1804网卡报错  非IBM认证的网卡  多为无线网卡     可以破掉  不过放电就还原了

网友:
  请问楼上说的可以破掉是什么意思呢……具体怎么破呢?

网友:
放电一样呀!

网友:
报错提示:ERROR   1804: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wan card.

网友:
查一下网卡外围电路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问题已解决:这个E40主板,有两个BIOS。一个在EC旁边,一个在南桥旁边。WINBOND 25Q16BVS1G都一样的。
通过查了很多资料,准备刷BIOS的工具。。。上官网下载一个。。分离出来。。BIOS.ROM
第一次刷了南桥旁边的BIOS。。还是老问题。。。1804报错。。。把BOIS恢复回去。。。
第二次刷了EC旁边的BIOS。。。问题解决。。。。开机进入后。网卡也正常啦。。。。。此问题解决。

可能是因为之前的网卡短路,造也BIOS资料认证错误啦。。。。

网友:
问题已解决:这个E40主板,有两个BIOS。一个在EC旁边,一个在南桥旁边。WINBOND 25Q16BVS1G都一样的。
通过查了很多资料,准备刷BIOS的工具。。。上官网下载一个。。分离出来。。BIOS.ROM
第一次刷了南桥旁边的BIOS。。还是老问题。。。1804报错。。。把BOIS恢复回去。。。
第二次刷了EC旁边的BIOS。。。问题解决。。。。开机进入后。网卡也正常啦。。。。。此问题解决。

可能是因为之前的网卡短路,造成BIOS资料认证错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