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台式机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1-10-31):
台式电脑集成显卡,系统正常安装完毕,重启,过了windows条之后,等待,是黑屏,再过一会出来就是蓝屏了,重启,进安全模式,可以进,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换独立显卡可以进系统,但是感觉显示反应很慢,有时还会死机,请高手赐教

网友:
偶尔试试慢装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
tyi同意是硬件问题

网友:
驱动有问题

网友:
硬件是哪个呢?集成的?用诊断卡测试跑码,最后显示FF,搞不懂了

网友:
硬盘 模式改了吗   用纯净版的试试 或安装盘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怀疑是硬件,但是不知道才何处下手才是啊

网友:
进了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了 重装,能解决黑屏。蓝屏看代码,内存,硬盘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