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键盘和触摸板反应极慢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31):
关于笔记本键盘和触摸板反应极慢的问题求助
一东芝m901的机器,进水,清理干净后,用烙铁吹风把腐蚀的地方处理干净后
测得3.3v对地0欧,
限电流,插上适配器,io it8512e发热严重,
取下io后,3.3m阻止正常,
换上新的io,开机正常,显示正常
装起来后,发现,键盘 触摸反应很慢,延后很多秒钟,
重启后在bios下一样反应很慢,
外接键盘鼠标却又一切正常,
现在怀疑 bios io,手上没有io 了 编程器也在另一店上,
只有明天再看看了,
不知道师傅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呢
请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BIOS 应该不会,再换哥IO试下,查下触摸板和键盘的供电、排容,还有时钟供电,裸板+键盘也试一下,今天接了4台本本,3台搞好了,还一台东芝M300显卡被我搞报废了,显卡上公共点的电容连铜皮一起烧了,我越烧越烂越刮越烂最后直接尖掉,里面的印刷电路全断了,哈哈,下个月想买波波了。

网友:
没人理我???

网友:
楼主换个原装的适配器试试别看是两脚的呀

网友A:
楼主试了吗。有什么结果发上来了,大家共享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了吗。有什么结果发上来了,大家共享呀

这机器原来的io是  ite 8502e- jxa 的
第一次我换的是  ite 8502e- cxt的
后来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换了一个一样的 ,结果就正常了
谢谢大家关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原来的io是  ite 8502e- jxa 的
第一次我换的是  ite 8502e- cxt的
后来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换 ...

谢谢楼主的分析。IT8512 和8502是通用的,但是后面的小型号最好原值待会不然会出很多奇怪问题。我之前修F31的时候也是,小型号不一样,导致IO发烫。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