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用直流稳压电源(20.8V)能开机 用适配器(20.1V)不开机

楼主(2011-10-31):
一台T60用可调电源(20.8V)可以开机,但是用适配器(20.1V)就不能开机,用电池也是可以开机的。
后来做一下试验,慢慢调低可调电源电压,在20.6V以下,就不能开机了。请路过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测下用可调电源能工作时保护隔离的各个电压  不能工作时的各个电压 对比看看毛病在哪  保护隔离电路有毛病是肯定的  如果搞定了记得分享下哦

网友:
你可以先测下,接20.1V时。经保护隔离后,电压多少

网友:
开不了的时候待机电压有没有?这种情况常见是-EXTPWR信号出问题,这是由充电芯片8765发出的ACOK信号,低电平有效

最怕IBM的电路,所以至今每弄明白。是像其他的一样有两个电阻分压然后经过比较器产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