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8294 卓上電腦開機出現NTLDR IS MISSING

楼主(2011-10-31):
開不到WINDOW 出現NTLDR is missing Press Ctrl + Alt + Del to restart 用WINPE碟開到 內裡間了幾個分割資料還在 若用還回原廠設定 所有資料沒有 可以有法修復嗎 請指點謝謝
window

网友:
NTLDR 丢失而已嘛,不用恢复系统。从别的电脑复制这个文件放到你的系统 盘根目录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用软件测一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分区表丢失,修复分区表

网友A:
我的妈呀,爱死你了
电脑主题xptheme.com.cn

网友:
百度百科里好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