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小板内存条,颗粒对位操作方法

楼主(2011-11-01):
现在市面上很多都是小板,那种宽板上面印有对位线,而小板却没有。在没有自动设备的情况下,颗粒如何对好焊盘的位置还真提一门技术活,求高人指点下方法,如何快速对好位。。。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颗粒也休  牛

H55
哈,板凳都扔出来了

网友:
焊接時可用50倍的放大設備(淘寶上很多)從旁對位....

网友:
这些东西可不是一般的专业,我们新手只有满头雾水的份!

X58
ME TOO

网友:
拆的时候先画好线就好办了

网友(点评):
是换板画不了线的

网友:
自己做记号呗........

网友:
找个芯片翻过来对比着其他的焊盘,只要能焊上一个剩下的就都好焊了

网友:
不知道那里有这种模具卖,寻样就方便点...自己做模具不想搞

网友:
我也出过这种问题,吧一条内存直接报废

网友:
靠板上的小孔和走线,记住大概位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