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425档滚动条

楼主(2011-11-01):
有一台DELL1425进XP的时候在滚动条那里要滚好久才能进系统,系统换过N个,硬盘没问题,装WIN7也一样,南桥换过。。。。随闷中。。。寻高手求助

网友:
拔掉光驱看看,一见到这现象,就是想到它了。。。。

网友A:
裸板呢?如果OK就再一个一个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呢?如果OK就再一个一个加上去。。。。

都试过了,不是外设问题

网友:
将所有的外设都拔掉试试。

网友:
cPU也会引起进系统慢,电源有问题吗?一定要裸板试机,不要有外设

网友:
我还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