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跑电路问题

楼主(2011-11-01):
用万用表(二极档)红笔接A点黑笔分别去测B C D三个无器件都响(万用表显示数字是B点000 C点001 D点003)讲问A点和B C D都相连的吗

网友(点评):
你不会是红笔接到地线了吧?

网友:
都响,可能是电容存有电的原因,你测久点就不响了,也可能对地阻止过小也会响,可能短路

网友:
是都连的,而且是点对点的连的,当然除了有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
嗯  是短路了

网友:
那就是通了,数值不一样,可能中间有小阻值的电阻,比如1 欧 2 欧的电阻 ,也许电路有短路........

网友:
在线确定不了的,就拆下来测量

网友:
确定那管坏了

网友:
拆下拉测 才测得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