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1-11-01):
我有一条ddr笔记本内存坏了,我能用台式的ddr内存的颗粒全部装上去用吗连spd一起换,能不能正常使用啊,还要改spd吗.都是一代的内存。如果要改我用什么软件改,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SPD芯片一样吗?如果一样的话把SPD芯片一起换过来吧

网友:
肯定是要该SPD的,重新刷写就可以了。

网友:
不行 ,数据不一样

网友:
有什么刷写的软件吗,怎么搞啊有高手回答吗,谢谢

网友:
有可能行。前提是你焊工没问题。

网友:
焊接没问题现在差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