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00W的液晶

楼主(2011-11-01):
修到一台明基G2000W的液晶显示器, 开机提示请检查线号线   插上信号线后亮绿灯黑屏  测高压开启没有电压  确定是驱动板坏了  是程序还是哪里    没有维修思路了  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还是先从高压的12V下手,先把灯管搞亮(黑屏变白屏着),然后再插上信号线还是不行,就要检查驱动板和屏的供电~~~我想应该是这个恩路修下去吧(个人建议)

网友A:
不是灯管 也不是高压问题 这我都已经试过了   在不插信号线提示请检查信号线是测高压开启点有5V电压   插上信号线黑屏后测高压开启点没有电压为0V,

网友:
即然如此,不插排线有正常提示,插了就没有5V了,可能是屏供电电路有短路吧,你换个屏试过没?

网友:
你的驱动板问题比较大了   主查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灯管 也不是高压问题 这我都已经试过了   在不插信号线提示请检查信号线是测高压开启点有5V电压   插上 ...

你的驱动板问题比较大了   主查驱动板

网友:
hu635323888    你在赚分

网友:
查查屏供电可能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