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怪问题?高手们进进进进进啊!!!!

楼主(2011-11-01):
二修的,拿过客户说别人做过显卡,我一上电,跑到1。5V掉电。能到这里别的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把显卡拿下来重植球做。(这里我有一个疑问:显卡上有几个电容的阻值是14。这个阻值是正常不?显卡是N10M-LP-S-A)做好后上电。电流跑到1。17V但是不显示,但发现在反面显存过有两个元件拆了,一个是电容一个是电阻,我把电容和电阻补上,电阻是找了一个差不多大体积的换上(因为不知道阻值多大),大家一起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高手们。。。再附上图纸

R467Schematic Diagram.pdf

网友:
你还是看跑码 到哪一步了吧,别一位的做显卡。

网友:
用诊断卡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A: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南桥后面的电容容易坏

网友:
电流跑这么多,感觉还是你的显卡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南桥后面的电容容易坏

能具体点嘛

网友:
有电路图还不知道那个电阻是多大的吗?
确定掉件补上去没问题的话再考虑换个新显卡。

网友:
显卡 也会掉电的 朋友们

网友:
具体的位号。我忘记了。

网友:
有图纸不知电阻有多大,不会吧楼主。换一个显卡看看

网友:
换显卡OK了。。。真的上显卡坏了

网友B:
最好电流的单位改下,什么1.17V,是1.17A吧,睇来是严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电流的单位改下,什么1.17V,是1.17A吧,睇来是严重短路,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1。17A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学习了 .......

网友C:
说不定上次修的拆件了 你被潜规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上次修的拆件了 你被潜规则了吧

是啊。。。都晕死了。。

网友:
这板子有一个ENE电容的

网友:
换显卡好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