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ZG 宏基主板触发不开机

楼主(2011-11-01):
  一顾客宏基4736ZG  在用的时候 用手拍了下键盘 结果掉电了  再开就打不开了  能触发 电流跳两下 到0.74左右 U供电各个供电正常 U温热 这个情况是不是BIOS 程序问题 ?量CS  触发后有跳变 目前加焊下北桥试试 各位同行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这种意外的 可以先考虑BIOS 我感觉

网友:
加焊北桥无果  问题是手上没有编程器

网友:
先测一下电压,再查一下北桥条件,是不是内存松了。

网友:
和BIOS 程序一点关系都没有 ,北桥掉点都有可能,重新植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