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A换4个南桥才修好

楼主(2011-11-01):
接一台电脑公司的机器联想410A板号LE4独显的机器,拿 过来上电加电到0.2左右的电流,反正电流很小但能触发哦,开关板上的电源灯亮了下,马上掉电,判断为加电保护,拆主板,拆出来加电故障一样,3v5v已经正常产生。这种故障可能是主板有短路或有些电压没有出来引发的保护。断电打阻值,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但我还是量了下网桥,哈哈找到故障L64(+3V_2.5V_LAN)对地阻值只有十几了,明显不短路,还有个R563(+3VRUN)阻值只有几了,先断开这两个电感,看看是不是网卡坏了,断开R563后,网卡端阻值正常,再断开L64发现网卡阻值也是一样,因为这个电压连接很多地方有些直接到网卡芯片的先拆了网卡,(+3V_2.5V_LAN)这个阻值正常了,500多的阻值了,但还个(+3VRUN)的阻值还是不正常,懒得一个一个电压去查了,烧机大法现在要用上了,加个3.3V烧,南桥烫,哈哈。二话不说干南桥,先叫小弟拆了南桥,最阻值正常,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板子维修的故障太简单了,其实这是噩梦的开始。。。。找了个南桥换上去,最了下阻值都正常了。加电晕,不触发了,开始我有说,可以触发了,换了个南桥不触发了。量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了RSMRST也正常发给南桥看来只有南桥RSMRST按了门铃了,可能是南桥没在家或是南桥在睡觉还有就是不开门,也有可能是门坏了。哈哈。。。。量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当量到时钟时,不正常,电压一脚有一脚没有偏低,搞波波,无波,量阻值一脚为600多一脚为无穷大,也没有拆晶振直接判定南桥,因为原来能触发哦,拆了南桥最晶振到南桥没有断线,再量南桥的阻值,南桥坏了一脚没有阻值。。。再换南桥。换了能加电了但电流到了1安左右就不动了,各电感电压正常产生,由于这个客户很BT,我也很佩服,说话能和你说一天都没关系,你只管听哦,(因为之前和上一家电脑公司没有沟通好,客户机器留在他那里,他那边有个小弟和他说是主板问题但老问是主板那的问题,这小弟就说不要管修好260块钱,他觉得听的就不爽了,然后就跑过去了,看他那边没有机器,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了,我这边都先查故障再报价,我就在修了,然后他跑过来了,我正好把网卡芯片拆了还没装他就跑过来了看到我把他东西都拆了在修没有报价,所以心里很是不爽,)然后就赖皮了,说一定要修好,不然怎么样怎么样,在我店里从5点说到晚上快8点才走,说原来就是好的还肯定的说是灯管的问题,然后我帮他把屏外接测了,测了好的不说是灯管的问题了,又说是没有通知他多少钱就拆了他的东西,意思叫我们赔呗,还叫我晚上一定修好他带回去用,说叫我们装好就可以开了,汉一个。。。。我们本身不想修了,这样的客户不赚这个钱也罢,太无理取闹了。装好,能电不显,他又不肯了说没有修好拿 回去干吗,说要我们一定要修好,哎说了好大一堆,不在描述了。。。。
第二天叫人把拆出来了再修,找信号量,上负载量CPURST没有产生,时钟都正常产生了,往前量,PLTRST,量无,PCIRST也有,看来是PLTRST不正常只有0.36V,这个南桥产生的一个总复位信号,没有的话就就不会复位北桥产生CPURST的,查工作条件吧PLTRST的正常产生是由ICH在接收到PWROK、VRMPWRGD有效电位后,延时缓冲发出PLTRST#,量这两个信号都正常,看来南桥已经收到这两个信号了,应该能正常发出PLTRST了,量南桥发出的PLT_RST-R#也为0.36V,是不是什么拉低了呢,拆了U39和R460 R500后测量PLTRST有3.3V而PLT_RST-R#还是0V这里的PLTRST有3V可能是3VRUN产生的,怎么会这样呢,会不会是南桥坏了呢,量这个PLT_RST_R#这个信号无穷大,晕菜应该有阻值的,找了个南桥量了下是有阻值的,看来又被南桥骗了,拆了再换,换上后量了下阻值正常了,加电可故障还是一样,还是到那个电流。。。妈的,怎么这么多的问题啊,再上负载量CPURST还是没有,但PLTRST正常产生,哎,修的太累了,不是这个客户不好说话我就放弃了,没办法。再接着来吧,CPU负载灯也都全亮的。量北桥的供电都正常,其它的参考什么的我也没有量了,太麻烦了也又不想动北桥,纠结中。。会不会还是南桥的问题呢,又把南桥查了一通没找出问题,纠结了好长一些时间,想了想CPURST的产生条件,PG时钟什么都正常了,要么就是北桥坏了,准备干北桥时,突然想起来还有个东西会影响到CPURST的产生那就 DMI总线了,找点位把这16根DMI怎么量了下,发现有两根的阻值不一样,差了差不多几十的阻值吧,不想拆桥,先割开这两根线量,妈的,有一根线北桥端有,而南桥端为无穷大,量这根dmi_rxn0线没有断线也有到南桥,哦买嘎!南桥又坏了,保险起见把其它的几根线也都割了量,都正常了,看来就是这个问题了,再上BGA吧,因为前面几个都是拆机南桥,不知道是被小弟做坏掉了,还是本身就坏掉的,可能会是坏的也有可能是做坏的。。。老子怒了,南桥我这边的成功率不说百分百也有个百分98吧。。心想再找个南桥换上去,还不行就不搞了,(哈哈开玩笑)。再找个南桥值珠,做上去,做好了,小弟把板子拿给我,量了下阻值正常了,把线接起来,上电也不出我所料电流跳变了,看电流也跳变正常,接屏OK终于搞好了。。这个故障虽然就只是网卡和南桥坏了,但过程错综复杂。搞好了红屏,又给他换了个灯管,这个机器其实我是没有什么钱赚的了。但修好了,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还有些后续的,硬盘也被他自己上了密码了。说拿回去没有用又在他那里吵,还说硬盘原来没有密码,好像客户在他那里闹,没办法然后那家电脑公司说免费帮他破密,如果破不掉,赔他个硬盘,到现在用我的硬盘给这客户用还没有还回来,因为是上一家电脑公司没有硬盘,把我的硬盘给客户去拿 了,让他的在这里破密码。还有就是让他那里的人把机器打开看一下,有一根无线的天线头断了,说我们搞断的,然后我找了一根给他,不知道后面又就他们把机器拆了看一下,哎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听小弟回来说的,因为他自己把屏拆了,顶到灯管了所以暗屏了,我叫小弟去帮他搞的。我挺佩服这个人的说话能力,说了一个下午,那公司老板就站那里听他说,点头。做生意的没有办法哎,就是要学会忍。。
我也不说了,打了太多,累!

网友:
硬盘密码现在破掉了,打电话他也不过来换了

网友:
一句话 佩服撒

网友:
看来拆机的桥就是不可靠

网友:
这人厉害,让人佩服

网友:
  让他滚蛋。  真扯淡。MD哪这种事,都做义工了。
    楼主技术赞一个!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滴,电路分析很到位。

网友:
楼主的态度还值得学习的,换我可能就不修或是换板。

网友:
版主啊,看在我都打了这么字份上,给点分吧。。。

网友A:
我一般都买新桥的

网友B:
楼主技术佩服,就是这单做是太委屈啦。换成在我们这,没有4,5百就做这个单,杨白劳的呵。

网友:
这个不光是技术还要很好耐心

网友:
碰到这事没办法,只能认倒霉,我以前也碰到过,不过你好多了,没赔钱呀!

网友:
要赔钱也不是我赔啊,肯定也是我上家他们陪,本身拿过来他自己也知道的先修再报价的,我只不过是不想让他赚钱我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买新桥的

有旧的干吗不用啊,拆机的,也有好的啊,可能这个运气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佩服,就是这单做是太委屈啦。换成在我们这,没有4,5百就做这个单,杨白劳的呵。

人家都先报价,那B太小气了,不肯给啊

网友:
这种客户你还是不要做的好,还有你这次做好了,他也不会是你的长期和优质客户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滴,电路分析很到位

网友:
量Dmi总线是不是量Ec到南桥?希望老师能解答。

网友:
这样的客户我绝对赶他走。维修行业虽然有偷鸡之事,但并不能代表全部。赶他走,还要训他这道理

网友:
LZ的机器修的太经典了啊

网友:
呵呵,我是新手哦

网友:
  唧唧歪歪的客户不好 伺候   是我的话 早就叫他滚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