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修一组装液晶屏

楼主(2011-11-01):
是一个22'的屏,里面用的是四合一的万用板,现在是开机蓝屏然后关机,VGA的接口,1 2 3阻值正常,13 14阻值一下640和662,请问是 不是正常的,现在的思路是什么 ,高手指教,
蓝屏

网友:
首先测下高压灯管部分是否正常,然后测试驱动部分!!!一一排除才行啊 !!!

网友:
蓝屏一闪既灭,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接数字那 ???

网友:
高压 板灯管接口的电压用数字万用表怎么测

网友:
坐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