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有待机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01):
机器型号:华硕X82   板号:F80S
机器故障:电脑是外地发来的,拿到机器后,第一件事去掉电池,接可调电源,待机0.029,按一下开机键0.055,初步怀疑IO在收到开机信号后要么没有触发南桥,要么南桥收到开机信号后没有开机,发送信号给IO,讲是这样讲,但是还是得一步一步来测,测量各电感没有短路现象,3V 5V供电都正常,于是查IO工作条件,经查IO芯片的供电,正常,测IO晶振,一边有1.42,一边有1.57,由于没有示波器没有办法测波形,凭经验来讲,应该起振了,于是再按开机键,看IO触发脚可有电平跳变,IO芯片是IT8752,141脚为开机触发脚

按开机键有3.3V高电平到低电平跳变,判断IO收到开机信号,于是再查IO可发送低电平信号是触发南桥了,查图, 64脚为发给南桥的信号,按开机键也有高低电平跳变,于是判断,南桥没有工作,同理,查南桥工作条件,先供电吧,南桥在3.3V待机电路,和RTC电路都正常的情况下,南桥晶振会起振,产生32.768K的波形,经测量待机电压是正常的,IO已经工作就说明这一点,还有就是RTC电路可正常,查图纸D2104给南桥RTC电路供电的也有3.4V的电压,测南桥32.768K的晶振两边一边有0.17,一边是0.25,觉得也还好,于是 就换了个SIS968南桥,还有一个方面这个型号的的南桥,坏的确实也不少,一般都是短路,换了之后确实能开机也,也能亮,装起来放了半天,大概过了两天,故障又一样了,开不了机了,以为南桥没焊好,拆机又焊了一遍,又能开机了,用了两天也一切正常,发走,客户用了两天又发过来了,反应问题一样,收到后怀疑是不是南桥周围电路有问题,导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没有示波器,也只是大概觉得南桥晶振电压两边偏低,其实电压也并不能说明什么,有波形才是关键,从料板上找一个差不多的晶振,换上,开机一切OK,用了几天也也没有问题,说明一下,此机用的是像台式机的那种两个脚的晶振,易坏,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先别急着换桥,先从简单的查起

楼主SIS芯片组的32.768K 两脚电压应是1-1.6V左右.
楼主说得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讲的比较祥细。按开机时序来的。比较适合我这样的新手。。。。这样的讲解能看得懂。不像有些人讲的类似与经验呀什么的。。感觉做人还要是低调一点。自己心里明白别人一头雾水的话,跟没说一样。。。感谢楼主!!!

网友:
看来下次喷到不开机的机器一定要先加热晶振,避免错杀良民。

网友:
很少在论坛上交流经验,图纸顺序搞错了,看的时候上下调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如果大家觉得有点帮助,给小弟评点分吧,以后多在论坛交流下经验

网友:
不知道LZ换完晶振后两脚的电压是多少了?

网友:
一边1.4几,一边1.5几,具体的忘记了

网友:
LZ写的很详细,顶一个。

网友:
楼主的时序学的不错。牛人

网友:
我看到你晶振都是0.几的时候就觉得不大对劲~~~~你做南桥应该是也热到了晶振了=。=
不过说也是一般测2天没问题基本上就不会在去考虑了的

网友:
讲得非常清楚。楼主辛苦了。

网友:
没想到南桥的金正也会导致不稳定

网友:
起初就是晶振的问题呗!对吧?

网友:
楼主威武 ,理论强力。。   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顶一个,思路清晰,对我这样的菜鸟有帮助

网友:
楼主示波器一点要买的啊,这钱可省不了,看忙了几天了吧!

网友:
为什么不先测一下南桥是否发出触发信号给IO

网友:
是晶振没起振引起的呀

网友:
这机器南桥容易坏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