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请问大家换屏灯管的时候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2011-11-01):
因为第一种方法很容易把背光板给搞脏了。
第二种方法要切掉灯管两边多余的边框。感觉有点危险,万一不小心把屏给切坏了。而且这种方法要在不把屏从铁边框里取出来。。
请大家给分享下自己成功的经验。。
单选投票
, 共有 125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1. 1、把屏全部拆开(包括背光板)换好再装回去。
32.80%
(41)
2. 2、直接把灯管给抽出来(当然螺丝等配件要取掉)
67.20%
(84)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方法

网友:
两种都用过

网友:
全拆要看手艺,台式的怎么拆都没事,本本的一拆就漏光!
草。。。。现在都用暴力干掉两头,抽灯管,线不够长的直接用IDE线,记得套热缩套管绝缘。。。

网友:
两种都有用过的,但是现在用得比较多的是抽灯管的~~

网友:
看屏结构,两头好去的直接切
要不只能全拆了

网友:
把灯管抽出来比较保险一点吧。依个人偏好来定吧

网友:
看各人水平了

网友:
拆开不是问题,装的时候小心些就OK

网友:
我使用拆的

网友:
到现在还未上手试过!

网友:
本人修台式液晶起步的,只会拆,不会抽出来

网友:
两种都用,看屏了

网友:
第一种容易漏光,客户挑的就找毛病了。第二种用的就多了

网友:
安全第一,还是把俩头的塑料框剪掉抽出来,效果好,坏在里面客户看不到,漏光的话,那就谁都能看到了,遇上刁难你的客户,可有你受的。

网友:
两种都用的

网友:
能换好就行不用管怎么换

网友:
呵呵 一起用吧

网友:
第一种安全有效,不会损坏屏,不会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