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L-I946的板子,今天怪事特别多,,,

楼主(2011-11-01):
联想机L-I946 拿来是不触发,,RTC电路的跳冒1.2教没电压,,32.768居然起振,,应该说南桥得到VCCRTC和RTCRST之后才会给晶振提供电压,,晶振才会起振,,,那为什么CMOS跳冒没电压晶振也会起振啊,,,难道南桥的VCCRTC,和RTCRST是一个上啦电阻直接上啦?有谁修过这个板子,谢谢

网友:
这板子电容爱鼓!我是知道的!先按照不上电的思路来修咯!

网友:
有几路供电的哦

网友:
那CMOS跳帽 1.2 脚没有电压正常不,,,谁有图纸啊,给小弟一份,谢谢了,

网友:
跳帽只给桥内部的ACPI 复位电路提供复位信号,跟32.768没关系 ,只要RTCVCC 供给桥 ,32768 就起振..

网友:
换电容.

不行查1.2V的控制芯片.

这个板我们常修的就是换电容.还有这个板CPU座也容易虚焊.

网友:
啊换电容和不触发也有关系吗

网友:
IO的条件都满足的,供电也有的,75脚有高低电平跳变的,,,,是不是证明南桥已经得到VCCRTC,和RTCRST了啊。。。

网友:
75脚有高低电平跳变了的,证明南桥的VCCRTC和RTCRST 32.768KHZ RSMRST 都正常了啊

网友:
继续求救,,,那个高手修过这个板子,到底跳冒的1.2脚有没有电压啊,,,没电压到底正常不

网友(点评):
没电压肯定不正常呀,都测出没电压,就修电压呀

网友:
求高手解答下啊,现在我测量IO,,8718的IO 的触发脚位是75-72-71-76   75和72脚,在点电源开关的时候都有高低高的跳变,就是71脚这个脚是南桥至高SLPS3过来的,但是我点触发开关,这个脚始终是低电平,,,没点开关也是低电平,按道理说,南桥没有发出SLPS3 没有置高 到IO的71脚,看来是南桥空焊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反馈电压跳变那只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具体是那个型号我记不清楚,但是Lenovo有些板确实跳线帽是吗没有电压的。楼主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13楼的意思是说南桥挂了吗???????不会吧,,,,,,,,,,,,,南桥挂了

网友(点评):
确实联想品牌机,有些RTC电路不一样 不按套路走的

网友:
兄弟,换电容就能解决,,,这也太那个了把,第一次听说触发电路,换几个电解电容,就能行的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是电容鼓包,不触发修开关电路

网友:
我已经上传过此图纸,在资料区

网友:
我问的是,通病我知道,但是楼上的说还鼓包的电容就能修复触发电路,也太那个了把

网友:
是南桥坏了,没至高SLP S3 换南桥OK

网友(点评):
呵呵,在一楼补充下,已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