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 开机不显示 高手们进来帮帮小弟

楼主(2011-11-01):
    前几天接了一IBM  X200的 机子  客户拿来  开机不显示  我一看   电流 就知道是bios的问题  价钱刷个bios对了  客户把机子拿走  我心想  这钱  赚的 还是轻松嘛   我偷笑
  昨天 客户把机子拿回来 找我说不行了   和以前一样 开机不显示  我看了下   应该 还是bios的问题  不管直接刷bios   刷完bios  开机 不是不行  CPU跑起来了  就是不亮  我以为是bios没刷对 在剩嘛   在剩了一次 还是这样  由于我有X200的机子  小弟把好的X200机子拿从来  备份个bios 刷上去还是不行   要改变维修思路了  不能老是刷bios啊   先来课香烟  接着来  先看供电   一个一个的打下来  供电都正常的  打组织都是正常的   我郁闷了   用示波器打bios的   是工作起来了的 南桥也是      我用手压这南桥 北桥 和CPU都是一样  的状况    小弟不才   修到这没维修思路了
   希望高手高高手   帮帮小弟 给点维修思路嘛              在没有足够的理由下我是不会去做桥的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吧,这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把  我刷了好多次了    而且 我最后那次  是从一个 好的机子上备份的 bios刷上去的 都是那样
  我觉得bios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上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刷了BIOS装上去还是不行,后来把好机和坏机BIOS掉换一下还是不行,后来好了,谁都猜不到怎么回事,最后发现BIOS引脚和焊盘上有些杂质,把他取下来了,洗干净装上去好了,仅供参考

网友B:
BIOS 芯片不行了吧。我遇到过。也是这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刷了BIOS装上去还是不行,后来把好机和坏机BIOS掉换一下还是不行,后来好了,谁 ...

  谢谢 兄弟   我的没你说 的那个问题  每次刷 了bios   我都是 洗干净才上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刷了BIOS装上去还是不行,后来把好机和坏机BIOS掉换一下还是不行,后来好了,谁 ...

谢谢  兄弟你的 提醒   我的 没你那个问题 我每次刷了bios 都是洗干净了 才上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芯片不行了吧。我遇到过。也是这机

bios 芯片  这个 我到没有试   找不到 那种 bios芯片   不过 芯片 应该是好的吧   读取和写入都是很正常的 谢  兄弟

网友C:
看看拆BIOS是不是吹掉或吹虚焊板上的元件了。

网友D:
要冷静···看看焊点有没焊好哦···桥还是到最后打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冷静···看看焊点有没焊好哦···桥还是到最后打算·

焊接是焊好了的   都 是用烙铁从新焊过的  这些 小弟  都是 考虑过的  还是谢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拆BIOS是不是吹掉或吹虚焊板上的元件了。

  应该没有   听了你的建议  我把bios 周边的 元器件  用风抢  叫焊过了  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2012-09-14):
我现在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3-12-13):
今天接到一个类似问题,正在头疼啊

网友E(2017-02-23):
我的跑到0.36  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跑到0.36  不亮

0.36看一下还有没有电压没有出来,如果有的话就按照时序查pg 复位时钟等重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