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品牌主板型号MCP61PM-HM 解压 系统超慢 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1-11-01):
客户说主板进系统慢 运行也慢 用自己的盘GHOST了下 进系统慢 解压也慢 哪里的问题 ?
主板

网友:
供电都正常 集成桥也做了 还有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换CPU试试.
还有看一下BIOS里有没有关掉CPU的缓存

网友:
集成桥是不是很烫啊 如果是桥的内部出了问题即使是做了桥也是一样的 要换的

网友:
主板问题,大部分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 本来是不显示的桥电压有问题,修好了就近系统和装系统慢 你去刷个BIOS就可以了,刷了不行再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硬盘有没有问题啊,换一个试试....

网友:
可以刷BIOS看看

网友:
OK 经过我连夜的奋斗 终于搞定 原来是网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