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小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11-01):
1、如果看到了图纸。怎么才能确定哪些参与了触发
2、如何确定机器是BIOS故障引起的不触发(个人认为是不是EC、待机芯片工作正常后,还是不触发,是不是就是BIOS软体或者这个硬件有问题呢。

网友:
有木有参与触发要看上电时序

网友:
你的问题提的好。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不触发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上电时序的时候呢/

没有上电时序 就参考同品牌其他机器的上电时序 如果是山寨机 那我只能说山寨机就是牛。。。

网友:
bios不正常,ec的信号是没有的,不过有些bios是不参与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