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开机几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1-11-01):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昂达主板  N68开机做最小化系统,开机几秒自动关机,显示器有显示。  求指点,从哪里入手。

网友:
 高手吃饭去了吗?

网友:
高手忙着收钱了,我们小白路过

网友:
那里短路了么

网友:
这种原因很多,先排除外设的原因,如果有示波器,量CPU,内存,总线电压掉电前是否有变化

网友:
该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吧!在做个系统试试哦!

网友:
高手在哪里呀,谢谢各位兄弟们!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是否有问题,各个电压是否稳定,短路,还不行就要查时序分析 了

网友:
顶上去 问题还没有解决,求高手。

网友:
我这也有个富士康K8T890的,按开机健,通电一秒后就停了,我也在找是那里断路了。

网友:
先查下按钮是不是弹不起或按钮坏.

网友:
测一下开关针电压,一般是电压偏低造成的上电几秒掉电现象

网友:
看看电源有没有保护,或短路,开关,等这些地方。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麻烦的是我还是没有解决问题,麻烦大家在给经验。

网友:
高手只能给点建议,关键 的是靠自已啊,   你说对吧.  小白的建议

网友:
几秒钟能显示吗?  把小四口拔掉看还会掉电吗

网友:
如果确认是主板的问题的话,查开关电路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指点,但是我没有解决问题,我会跟进结果的。  再次感谢

网友:
短路故障,先打阻值,再摸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