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915PLD CPU无供电

楼主(2011-11-01):
主板 没有CPU供电 查到 rt9245  11脚DVD  12脚SS 没有电压 。顺着 9245 11脚 查到一个Q1 025B 三极管。没有12V电压。

由于找不到昂达的图纸,只能根据下面这个图纸推测。顺着 025B 集电极 跑线路跑到CPU座底下去了。

跑不下去了

这个图纸跟主板也对不上 主板上用的是 t1a52 三极管 不是图中lm358 。求一个主板图纸。

如果我直接飞线给025B接上12v电压会怎么样

网友(点评):
这个三极管应该受总线电压控制的,看下总线电压正常不

网友:
刚看到了帖子  难道我要改装假负载

775假负载改装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0788-1-1.html

网友:
看下分压电阻有无问题吧

网友:
DVD脚 上有一个10K的电阻你看一下是不是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