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603代换

楼主(2011-11-01):
RT9603可以用RT9616代换

网友:
9616很不常见吧,新机器的?

网友:
这个还没有代换过,LZ有试所有功能都正常吗?

网友:
9616很不常见吧,新机器的?

捷波的6100上面有用过此IC的,

网友:
9602可以带

网友:
9603也可以代

网友(2015-08-20):
rt9609a    代换也成功了,哈哈,

网友:
RT9601~~~RT9609的脚定义是一样的。应该都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