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完高压板 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2011-11-01):
RT   机器点4-5个小时之后就会出现黑边。并有烧糊的味道?打击帮看下是屏坏了么:??

网友:
没见过这故障,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是灯管虚焊漏电造成的高温 把背光板或者屏烧坏了 这种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然后高压板自动保护  而你换的高压板  自动保护低 就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hjq

网友:
的确如此

网友:
先看灯管链接是不是没接好

网友:
这个应该为屏本身的故障了!

网友:
出现黑边的时候,用手摸着挺热的 灯管没拆开看  现在我只是想确定一下是屏的毛病还是灯管的故障?

网友:
同意3楼的分析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现在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再烤下去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应该是漏电问题~~~

网友:
怎么看像是玻璃出问题了.是漏 液了 还是内膜烧糊了??

网友:
这个明确告诉你 屏坏了

网友:
是LCD的屏吧 你赶紧拆开看下灯管 如果是它 应该能明显看到烧黑的样子

网友:
蓝屏是TV模式的时候的背景哇!
换一下输入方式
TV 视频  PC

还闪的话,点下灯管,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
再不拆开看灯管的打火,可真的要烧到屏黑

网友:
拆开看就会发现亚克力板被烧糊了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以前遇到过 但是没你这么黑

网友:
想要看个究竟,那就拆开看灯管咯。发个贴上来我都拆好装好了哦。

网友:
灯管打火发热。

网友:
这个 是屏体问题 与驱动板没关系 !你可以拿一套原状同样尺寸的板试下,估计 还是一样!

网友:
高压打火造成的,,但目前是屏本身坏了,,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