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杂牌电源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1-11-01):
客户一杂牌电源到手  听客户讲  一开插线板开关就听叭的一声响  电脑无反应
拿到我这里确认是电源坏了  打开电源无外观损坏  测量电压只有绿线4.99伏  其他均为零
现在求维修及检查思路  谢谢各位了
另外  我对PG信号及绿5伏总是搞不清楚  也同时希望大虾能给予明确的解答  再次感谢了

网友:
高手吃饭中。。。小白路过

网友:
最好是请内行的人维修。

网友:
啪一声肯定有元件烧开路了,先查看那些0.几欧姆电阻,还有带散热器的管子也有可能烧开裂了

网友:
首先测量功率管和开关管,以及一些小阻值的电阻。

网友:
绿线开机4.99伏。正常。紫线5伏是副电源输出,待机应该有。绿线接黑线主电源启动。风扇转。
灰线是主板来的PG信号。

Pin
Name
Description
3.3V
提供 +3.3V 电源
3.3V
提供 +3.3V 电源
GND
地线
5V
提供 +5V 电源
GND
地线
5V
提供 +5V 电源
GND
地线
PW-OK
Power OK,指示电源正常工作
5VSB
提供 +5V Stand by电源,供电源启动电路用
12V
提供 +12V 电源
3.3V
提供 +3.3V 电源
-12V
提供 -12V 电源
GND
地线
PS-ON
电源启动信号,低电平-电源开启,高电平-电源关闭
GND
地线
GND
地线
GND
地线
-5V
提供 -5V 电源
5V
提供 +5V 电源
5V
提供 +5V 电源

14号针(Pin 14 PS-ON)就是控制电源开启关闭的。你也许有疑问就单个针没有回路怎么控制开关,其实所有的地线(GND)都可以与其他任意针组成回路,所谓“低电位”开启,“高电位”关闭,就是当Pin 14针与 GND 针短接后,Pin 14针本身的电位就低了,电源也就开启了,反之亦然。现在很清楚了——要想无主板开启ATX电源,只需要将Pin 14针(绿色线,图中也标绿了)与任意一个GND针(黑色线,图中标了)短接就可以了。

红Red=+5V,橙Orange=+3.3V,黄Yellow=+12V,兰Blue=-12V,绿Green=PS_ON,紫Purple=+5VSB,灰Gray=PWR_OK,白White=—5V,黑Black=COM=GND=接地

网友:
感谢5楼和6楼的回复  我再继续琢磨
现在觉得没有老师的指导 自己学习真的难度要多得多啊

网友:
你可在论坛里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6楼说的不一定对,有些电源不带负载是启动不了的,空载保护了

网友:
主要查开关管及外围元件

网友:
有空载保护的电源是不是都是比较高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