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无线路由+有线路由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1-11-01):
今天一客户说自己不能上网了!
他说路由是在我们这边买的,过去一看一台ADSL+TP-Link无线+水星有线路由,水星路由是在我们这边装机时送的,TP无线他说坏了不能路由只能当交换机用,之前三台电脑都是宽带连接上网的(前几天在我们这边又买了台就4台了)。
ADSL+TP-Link无线在三楼,水星有线路由在二楼,当时装的时候三楼门关着不知道连接方式是ADSL+TP-Link无线放在三楼的,我就直接在二楼加了一个路由二楼的两台电脑就能上了,可这样二楼和一楼的打印机好像就不在一个局域网了不能共享了
郁闷,那我就想办法把它搞到一个局域网里了!一看ADSL192.168.1.1/TP无线192.168.1.1/水星192.168.1.1一看这下可麻烦了,我就把水星给改成192.168.10.1,TP的HDCP不启用,就这样我再用192.168.10.1进水星设置了下PPPOE,可是重启水星路由后就进不去了连都连不上,搞了一个小时也不好我可真是郁闷啊!!!
那我就把它复位改成192.168.1.3,TP无线改成192.168.1.2,ADSL的还是192.168.1.1一连行了都能进了可是宽带还是不行,都 想哭了一看水星路由里电信帐号搞错了,这能怪谁???
回家哭吧!就这样了都 能上了打印机也能共享了!
问下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像这样多个路由连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ADSL 不用动它,后面连接的第一个 主路由器。IP地址为192.168.1.1 开HDCP。
后面最好再挂交换机,如果用路由器代替的话,就设置IP地址为 192.168.1.X 关闭HDCP。

网友:
我现在是这么设置地!

网友:
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只要别人说过他什么东西是好的或是这前能用的,等到有点什么问题你让他换或是说不行了坏了他就不高兴了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地.........
还有就是有什么问题以前别人好像搞好过,你去搞久了他也说你怎么样,说你的东西不行之类的,真是恼火啊!

网友A:
我真的不明白,应该可以了。。基本上这样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不明白,应该可以了。。基本上这样设置了

我有时犯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