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楼主(2011-11-01):
机子不出三五V,但是按开机键后能看到电流表有很小的轻微左右动,很明显是短路。查了半天没有看出来。有人遇到过没有哦。供电芯片是RT8206B。就是怎么也不好。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我把EC取也一样。没有三五V。取了应该有三五V 吧。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故障,请求论坛的高手相助,真诚感谢。。。

网友:
求这台机子的上电时序,现在没有3V 5V,主供电的电压不能到达PU8上,可能是控制出了问题,已经换掉一个EC,但是故障依旧,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