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花屏 加显卡后正常显示,但不定时休眠。求助 求助

楼主(2011-11-01):
DV2OOO 来的时候是花屏。加显卡后正常了。装机还客户。没想到用了两天就回来了。说随机性的休眠
休眠开关 拔掉 故障还是一样。 求高手给思路

网友:
有高手预见到了  求助 求助

网友:
楼主可以到系统里面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拔掉休眠键吧 看是不是它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散熱不好吧,因为DV2000和DV3000发热量大都是散热问题才出现花屏,所以加铜片改善散热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是不是休眠开关的事

网友:
这种随机的性的不定时的偶尔的没准儿的,难整啊,持续关注此帖!如果楼主有解决,希望发帖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