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的主板进系统就掉电

楼主(2011-11-01):
    请大家帮忙指教一下 为什么只要进系统就掉电 系统换过了 内存换过了 桥加焊过了 座子也加焊过了
     是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小弟请大家帮忙给点思路  是abit NF-M2S

网友:
小心电源也可能引起掉电

网友:
用排除法,先断开 USB、显卡供电 开机听声音,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电容换了没有?1800uf 6.3v 的  和我那个一样的问题 也是abit c61的。。怎么搞都搞不好。。。进pe没问题ghost也没有问题  进系统xp滚动条的时候就不行。。没办法 abit m2sv 打算先把网卡和声卡蕊片拆了。。再不行就只能换1117s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板子先刷个BIOS 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