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 花屏死机

楼主(2011-11-01):
偶尔开机会这样,但是重启一下又好了。有时候开机的时候还会死机。很多人肯定会说是NEC大电容的问题。我在这里想问一下。除了大电容还会不会是其他问题引起,

网友:
又死机 又显示不正常,不会那么寸 屏和主板都出问题,所以问题99%都是在主板上,这个两个故障那个“NEC” 都能做到,显卡也可以导致死机,但是导致屏这样显示的还没遇到过,那么 。。。。。。你懂得

网友:
先把大电容换了再说呗

网友:
排除法吧~

网友:
学习  拆机看看  排除一下

网友:
一般我看到NEC大电容 直接搞掉然后 在排除其他的

网友:
我同事的东芝本本也不太好

网友:
最终结果还是NEC
我都换的麻木了。

网友:
外接下显示器,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赞同楼上的,接外显看看,稳当点来。

网友:
还是先换了在说吧。。。。。。。

网友:
排除法  看看呢

网友:
为什么cpu供电电容有问题会引起花屏呢,不明白,望高手解释!!

网友:
知道大电容    为什么不先拿他开刀呢

网友:
这机器是集成显卡的,换大电容吧

网友:
东芝---大电容-----大祸根啊

网友:
CPU大电容导致花屏原因-------
cpu传数据给北桥(显卡)啊

网友:
这个电容,可以不换,在周围加330的电容也可以。对吧

网友:
修到东芝的机器有大电容的.我都是先换掉.那电容太容易坏了

网友:
知道大电容    为什么不先拿他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