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25档LOGO到底怎么修啊! 郁闷

楼主(2011-11-01):
Q25档在LOGO中不动,之前加焊过南桥就好了一天又是这样,修的烦了望高手赐教。。。
三星

网友:
泉州笔记本维修 22196361
更换南桥。看你南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晕倒 重做 然后换 这么明显的故障在这 你应该把这些做完

网友:
换南桥 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