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 二修不认声卡

楼主(2011-11-01):
前序确定硬件问题就不说了,拆机目测声卡换过,一团焊膏,先把声卡吹下来,主板清洗干净,底盘掉了3个,18,19,27PIN,找不到同型号声卡,就翻开图纸 补好线把原来的声卡焊好,查1脚,25脚供电正常,测了一下27脚2.1V也正常,直接测11脚RST为低,测量无短路,为芯片自身拉低或SB没有发出。测时钟无,外接无晶振,该时钟被时钟芯片发出的CLK_CODEC_14M代替,测量声卡该脚无波形,测量时钟52PIN 14M波形已经正常产生,有可能是之前修的时候弄短线了,直接飞线,此时再测量RST已经正常为3.3V,插硬盘进系统,设备已经认到,驱动精灵装上驱动,已经听到歌声。装机测机,放着歌测试,半个小时就没有声音了,一看声卡驱动掉了。再次拆开,怀疑飞线太远干扰太太,但是测量时钟信号幅度无杂波,测量RST 变成1.2V。怀疑声卡,就 把该脚翘开,结果电压还是起不来,该信号由南桥产生,断开电阻,测量南桥一端电压也是1.2V,此现象应为南桥问题,不想换南桥了,直接把网卡RST拉过来,网卡能正常工作,但是声卡能发现硬件不能装上驱动,测量RST发现被拉为2.6V,拆掉飞线,直接接上一个103电阻加一个大个的电容飞到RST上,装上硬盘,驱动也没打直接声音响起来了,机器壳子对好,测试一下午无问题,装好,送还同行。 dell 6000 DAL30

网友:
写的真好,图文并茂

网友:
思路还可以 值得看下

网友:
小弟有一台X31(功放芯片那里进水了)的主板,也是没有声音,能认到声卡,也能录音,就是不能播放声音,功放芯片也换了,外围的藕合电容也换了,没有示波器,不知道往哪里查,功放的主供电,开始信号都有?楼主,能加我QQ我向您请教。学习就要不耻下问。

网友:
顶礼膜拜,见识高手

网友:
敢问兄台多少年维修经验?

网友:
嗯,有的放矢

网友:
楼主的修法蛮灵活啊

网友:
楼主不错,理论熟悉,维修又灵活,高!~~

网友:
见识高手,厉害

网友:
修的很行云流水啊。

网友:
楼主,厉害呀,这样也行!不管怎么说只要能挣钱就行呀!

网友:
LZ很强大呀

网友:
真是不管黑修白修,能修好就就是好修,赞一个

网友:
你很有才啊!

网友:
多多学习,思路蛮清晰的

网友:
高手,佩服中

网友:
要努力向楼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