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通病

楼主(2011-11-01):
最近接到几台CQ45, 故障现象都为 外接正常,内屏无显,纯粹是黑屏。开始以为是显卡,干完显卡后不然,换屏测,还是未果,最后就拨开屛线一根一根的测,最后发现是一根红线断了。几台机子均为一样,接好屛线后开机一切正常。。
显卡
通病
黑屏
付吕剑武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屏线问题,
换我也会一样,先焊显卡,
我碰到过,东芝A100 也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坏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
CQ-40 CQ-45 都愿意坏屏线 红色 和黄色爱坏

网友:
CQ45的屏线容易坏吗?我还是遇到很少CQ45的~我很多都是拿来装XP系统的~~还有修显卡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