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点11 点12前面是好的,后面全是坏道

楼主(2011-11-01):
除了UDMA还有别的办法解决吗?我手上有XLY,可是解闷不了啊?用指令可以解决吗?

网友:
xly的专修,目前搞不定这个问题

网友:
用I4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用UDMA吧

网友:
效率源现在是搞不定这种问题的 UDMA 也有两种方法进行修复 建议开始的时候不要用指令进行操作,指令也是很容易造成你上面讲述的这种现象

网友:
找个内容为空的模块打开,编辑一下然后保存再打开看下磁头读写是否正常,正常的话试下:
强制清G表。祝你好运。

网友(2011-12-14):
有的时候用I4,1,22清G表可以,但是,很多时候不行。如果,数据重要,就找UDMA吧,不要盲目操作。
同意楼主:
5.0
月饼
同意楼主:

网友:
用高手的指令解决

网友:
据说可以用指令解决。

网友:
我想罗工应该能解决此类问题,现在是保密阶段,不是何时高手能放出此类问题的解决办法

网友:
上次遇到一块ST 12代500G的硬盘,前好后坏,客户要数据,通过远程,俄罗斯ACE都没搞定!

网友:
一般也就能搞定30%左右吧。

网友:
数据重要一定要不用指令乱写,不然,UDMA真的也有可能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