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065可以用什么代换啊,RT9214 或APW7120可以吗?

楼主(2011-11-01):
APW7065可以用什么代换啊,RT9214 或APW7120可以吗?

网友:
第一次修显卡,期待DX们给点意见啊,在线等

网友:
  7120 可以代换

网友:
不可以的 9214 要该外围电路 不然输出电压低!!

网友:
NX2114可以代换。

网友:
7065是常坏的。备点吧。修好一下就回本了

网友:
7120可以代换,9214貌似不行

网友(2011-12-04):
后缀要一致吗。。我换了一个前面是一样的。。但后缀却不一样的。。但就不行哦。。不知道要不要呢。。。LZ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