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9T诊断跑“C30C”,是哪里问题,内存是好的?

楼主(2011-11-01):
A69T诊断跑“C30C”,内存拿到别的机子上是好的。DDR2 667的。
测内存电压,64脚那里是1.8V没问题,供电电路是RT9214+MOS管;
还有一个芯片是W83310G-R2,估计是内存时钟吧,新手猜测。

不插内存,停“C1C0”,复位。
内存插好,停“C30C”,不报警不复位,定住。

不知道咋搞,头痛,,,,,高手帮帮忙!~急死人,,,

网友:
w83310是高级管理芯片吧,和内存有关系,内存的其他工作条件测了吗?时钟,smb,AD线对地阻值和电压

网友A:
晕我正好遇到,在查住

网友B:
这板 碰这问题 先加焊下北桥吧 (或先压桥试试)

网友C:
刮几下内存槽看看、刷过BIOS了吗?电池那边正常吗?

网友:
原谅我是新手,时钟、SMB、AD线对地电阻/电压 具体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我正好遇到,在查住

查出了麻烦告诉一下方法,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 碰这问题 先加焊下北桥吧 (或先压桥试试)

压桥?!用手压???
板子用了3年多了,最近突然就出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刮几下内存槽看看、刷过BIOS了吗?电池那边正常吗?

刮了,没用。
刷BIOS??在主板上有清除CMOS的跳针,我清除了一下,没用。
电池电压正常3.1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刮了,没用。
刷BIOS??在主板上有清除CMOS的跳针,我清除了一下,没用。
电池电压正常3.1V

换槽看看、换U看看、找些800的内存看看、还是觉得刷下BIOS看看好、

网友:
一般我都是洗下内存槽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槽看看、换U看看、找些800的内存看看、还是觉得刷下BIOS看看好、

槽换过了,有4个槽都式了。
CPU没合适接口的,没换。
800的内存换过,一样,667的也试过。
怎么刷BIOS ???我只懂在windows下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槽换过了,有4个槽都式了。
CPU没合适接口的,没换。
800的内存换过,一样,667的也试过。

这样的话也得有编程器才能刷、

网友:
北桥虚焊   焊接一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也得有编程器才能刷、

有编程器,bios芯片是Pm49FL004T-33JC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编程器,bios芯片是Pm49FL004T-33JCE

昂达的板子吗?去官网下载一个BIOS文件,把芯片装作PLCC32的座子上装上编程器,打开编程器软件,选择芯片型号选择BIOS文件,然后刷写就是啦。大致就是这样。

网友:
解决了,确实是BIOS的问题,不过我没有拆芯片下来烧。
我记得这个板子是双BIOS的,启动定在“C3C0”后,按住复位键20秒,大概,很久。一直按到诊断卡有反应,然后听到蜂鸣器一声清脆的“滴”,我知道有戏了。
马上接上显示器,终于看到久违的画面了,提示“现在使用的是备用BIOS,主BIOS故障,修复按F5,”按提示修复后,重启设置一下CMOS参数,接下去就正常了。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感谢hyy5124让我往BIOS方面去想了。希望“超越”看了有帮助。